D类功放噪声严重

楼主(2020-03-24):
在使用PAM8302A这各D类功放芯片是,噪声严重。做了如下排查,在无任何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使能功放,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引脚的波形,发现在输出脚有周期为4us,宽度为280ns的方波持续输出。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
波形

原理图

PCB布局

网友:
    D类功放的原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呀,用音频去调制一个数百KHz的开关脉冲,输出后靠LC低通滤波电路或人耳(本身也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去掉高频分量。

网友:
    应该是输出后还需要低通滤波器吧

网友:
噪声严重是指什么?
D类功放在没有声音输入的情况下是有载波信号输出的,这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