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光栅定义及分类

楼主(2020-03-24):
光纤光栅定义及分类

光纤光栅是利用光纤中的光敏性制成的。所谓光纤中的光敏性是指激光通过掺杂光纤时,光纤的折射率将随光强的空间分布发生相应变化的特性。而在纤芯内形成的空间相位光栅,其作用的实质就是在纤芯内形成一个窄带的(透射或反射)滤波器或反射镜。

利用这一特性可制造出许多性能独特的光纤器件。这些器件具有反射带宽范围大、附加损耗小、体积小,易与光纤耦合,可与其它光器件兼容成一体,不受环境尘埃影响等一系列优异性能。

光纤光栅的种类很多,主要分两大类:一是Bragg光栅(也称为反射或短周期光栅);二是透射光栅(也称为长周期光栅)。光纤光栅从结构上可分为周期性结构和非周期性结构,从功能上还可分为滤波型光栅和色散补偿型光栅,色散补偿型光栅是非周期光栅,又称为啁啾光栅(chirp光栅)。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光纤光栅:
1.   均匀光纤光栅

均匀光纤Bragg光栅折射率变化的周期一般为0.1um量级。它可将入射光中某一确定波长的光反射,反射带宽窄。在传感器领域,均匀光纤Bragg光栅可用于制作温度传感器、应变传感器等传感器;在光通信领域,均匀光纤Bragg光栅可用于制作带通滤波器、分插复用器和波分复用器的解复用器等器件。
2、均匀长周期光纤光栅

均匀长周期光纤光栅折射率变化的周期一般为100um量级,它能将一定波长范围内入射光前向传播芯内导模耦合到包层模并损耗掉。在传感器领域,长周期光纤光栅可用于制作微弯传感器、折射率传感器等传感器;在光通信领域,长周期光纤光栅可用于制作掺饵光纤放大器增益平坦器、模式转换器、带阻滤波器等器件。
3、切趾光纤光栅

对于一定长度的均匀光纤Bragg光栅,其反射谱中主峰的两侧伴随有一系列的侧峰,一般称这些侧峰为光栅的边模。如将光栅应用于一些对边模的抑制比要求较高的器件如密集波分复用器,这些侧峰的存在是一个不良的因素,它严重影响器件的信道隔离度。为减小光栅边模,人们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切趾,所谓切趾就是用一些特定的函数对光纤光栅的折射率调制幅度进行调制。经切趾后的光纤光栅称为切趾光纤光栅,它反射谱中的边模明显降低。
4、相移光纤光栅

相移光纤光栅是由多段m(M>2)具有不同长度的均匀光纤Bragg光栅以及连接这些光栅的M-1个连接区域组成.相移光纤光栅因为在其反射谱中存在一透射窗口可直接用作带通滤波器。
5、取样光纤光栅

取样光纤光栅也称超结构光纤光栅,它是由多段具有相同参数的光纤光栅以相同的间距级联成。除了用作梳状滤波器之外,取样光纤光栅还可用wdm系统中的分插复用器件。与其他分插复用器件不同的是,取样光纤光栅构成的分插器件
可同时分或插多路信道间隔相同的信号。
6、chirped光纤光栅

所谓chirped光纤光栅,是指光纤的纤芯折射率变化幅度或折射率变化的周期沿光纤轴向逐渐变大(小)形成的一种光纤光栅。在chirped光纤光栅轴向不同位置可反射不同波长的入射光。所以chirped光纤光栅的特点是反射谱宽,在反射带宽内具有渐变的群时延,群时延曲线的斜率即光纤光栅的色散值。所以,可以利用chirped光纤光栅作为色散补偿器。
光纤光栅的三大用途包括对光线的控制、合成和路由,在光纤技术、光纤通信及光纤传感等高技术领域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