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查“连接性”时提示了几百处连接问题。但我实际上网络又是连通的怎么办?

楼主(2020-03-24):
pads画的板子,在ROUTE里布好线以后,在检查“连接性”时提示了几百处连接问题。但我实际上网络又是连通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设置不对还是别的软件BUG原因

网友:
    可以不用上传板子,但你也得截张图啊,谁知道你在说什么!让别人猜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你看看你跑的drc。

网友:
    铺地铜后再检查

网友(2020-07-02):
    没铺铜检查吧,铺好铜后再看,这是最基础的知识点

网友:
    你先覆铜,看你出现的那些连接性问题,是不是都是地孔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但表现为方形焊盘,只要一端是就不通,如果两个点都是圆形焊盘,检测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