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玩老DEK了,朋友前几天问我个问题

楼主(2020-03-24):
好久没玩老DEK了,朋友前几天问我个问题,就是DEK开机按启动报CAN node错误,我问了其他人说检查马达线之类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就是板卡问题,机器正面右下角两张单独的大卡,我忘了那是伺服卡还是轴控卡,拔下来清理下灰尘插上去就OK了,如果不行,哪张报红修哪张。这种其实都是小问题,大家细心一点就可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