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问题

楼主(2020-03-24):
各路大神,什么样的PCB设计会形成天线呢?求总结

网友:
    盖楼吧,每层补充一条,版主看着给威望吧
    1.Stub

网友:
可以“地”和“线”从两方面着手
1、从“地”着手:尽可能保持地层完整;避免空地的出现;
2、从“线”着手:不允许出现一端浮空的走线;走线尽量走45度拐角、圆弧拐角,避免出现直角和锐角;走线尽量的短;输入和输出的走线避免相邻平行;差分走线实现高速信号走线;同一网络走线宽度一致;关键信号线并行走一对保护接地线;

网友:
    导体都是天线,但是否是有效天线,这就需要取决于噪声信号的频率。

网友:
    导体都可以作为天线,天线具备发射和接受功能,不同的物理构造不同的发射和接受效率,电流在导体上行走以传导方式,如果设计出了问题以空间辐射作为传递方式的话,那么与之相关的金属导体都是发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