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想用rbf神经网络根据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数据

楼主(2020-03-24):
如果我想用rbf神经网络根据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数据,数据是一个点的高程,是一维数组,1到10天的数据是这样的。43.28746 ,43.28730 ,43.28753 ,43.28709 ,43.28686 ,43.28618 ,43.28588 ,43.28558 ,43.28473 ,43.28442

如果想用八个数据预测未来两个数据,代码如下:

x=1:1:8;
y=[43.28746 43.28730 43.28753 43.28709 43.28686 43.28618 43.28588 43.28558 ];

spread=1;
net=newrbe(x,y,spread);

x=[9 10];
y1=sim(net,p);

其中y1的输出值是后俩天的预测值吗? 使用rbf神经网络做预测的话数据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吗?我的数据都是43.xxxxxx这样的。

网友:
原理上,8个预测2个,肯定不会是用神经网络的,样本数量太少了
    代码上,你神经网络都不训练的?我猜你完全不知道神经网络的workflow,先走个范例把
    工具选择上,你用的工具箱有点旧,还是更新一下吧,明明有更酷的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