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仿真中sink和source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24):
我在一个网络的两端设置了sink 和source 但是一直报错说是不能在两个导体的交界处的表面 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具体应该怎么设置sink和source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两个端口放的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两个端口放的太近了

    应该不是,我感觉应该是我端口设置的位置不对。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B:
    选择面操作,选择电流激励进出面付source和sink,可以有多个source,但是只能有一个sink

网友C(2020-04-23):
引用 网友B:
    选择面操作,选择电流激励进出面付source和sink,可以有多个source,但是只能有一个sink

    您好,我由于毕设刚接触q3d,一些操作还不太熟悉,方便加您qq进一步询问一下吗?或者您也可以加我qq:978819810。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由于毕设刚接触q3d,一些操作还不太熟悉,方便加您qq进一步询问一下吗?或者您也可以加我qq:9788 ...

    2545512572,说明一下EDA365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45512572,说明一下EDA365认识

我发送好友请求了,但您还没有同意,是不是没有看到

网友:
    您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