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能否设计CBB标准电路?

楼主(2020-03-25):
pads logic软件能否设计CBB标准电路?对应的PCB封装是否有特殊的要求?能否实现和candence一样的CBB标准电路呢?/ E- \- {6 R7 u, b- z

网友:
没用过cadence,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设计CBB标准电路,主要是在PCB的时候注意高速线的规则

网友:
CBB标准电路是什么?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