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光伏逆变器EMC测试问题求助

楼主(2020-03-25):
各位大神,我们这边刚开始做光伏产品,EMC传导测试中高频部分干扰比较大,经检测认为是功率开关管与散热器之间产生分布电容造成的,这时滤波电路被屏蔽了。求各位多多给点建议。(除了加补偿电容和大的修改PCB以及改变散热结构外)3 X& G# s# a2 P4 ~

网友:
把功率开关管换成三极管应该会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