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机器人 EMC

楼主(2020-03-25):
请各位大神指导,移动式机器人是怎么做EMC保护的,机器人是锂电池供电,所以就不能接大地了,那么对机器人的干扰是通过何种方式来释放或转移的?

网友:
你将外壳用一个大电阻(几兆欧以上)与电池负极连接。看有效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