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铁氧体电感、叠层扼流电感及叠层功率电感有何区别?

楼主(2020-03-25):
普通铁氧体电感、叠层扼流电感及叠层功率电感有何区别?

网友:
从使用的铁氧体材料来说,三者的直流偏置特性依次增强,即使磁导率下降相同幅度时加载的直流偏置电流依次增大;
    从直流电阻RDC来说,相同电感量的产品,三者RDC依次减小;
    从额定电流Ir来看,普通铁氧体电感Ir一般低于几十毫安,叠层扼流电感Ir一般为几十至几百毫安,叠层功率电感Ir则可达到1A左右;
从结构设计上来说,一方面,叠层扼流电感和叠层功率电感须要设计更宽更厚的电极,使RDC较小,另一方面,叠层扼流电感和叠层功率电感需要优化电极结构以便产品内部磁场更加均匀,提高产品的磁饱和特性,即提高使电感量下降一定幅度时加载的电流;
    从产品应用上看,普通铁氧体电感一般用于几十MHz以下信号线的谐振滤波,叠层扼流电感一般用于电源线路的扼流及数字模拟区之间的隔离,叠层功率电感则一般用于DC-DC回路,起储能、减小纹波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