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输出封装时,怎么将die和finger打包成一个封装输出?

楼主(2020-03-25):
请问大神们,apd输出封装时,怎么将die和finger打包成一个封装输出?

网友A:
尝试过ODB++吗?Mentor的xPD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ODB++吗?Mentor的xPD是可以的

没试过,odb++要怎么操作呢?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ODB++吗?Mentor的xPD是可以的

请问ODB++下载是收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ODB++下载是收费的吗?

是免费的, 自行下载并安装后即可使用

网友:
手动编辑出DXF时使用的 CNV文件, 把die 和 finger 图层转到同一个图层。

如果需要像PADS那种导出是一个模块的话,好像比较困难,而且使用起来不是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