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体电感和铁氧体电感有何差别?

楼主(2020-03-25):
陶瓷体电感和铁氧体电感有何差别?

网友:
从使用的材料来说,陶瓷体电感使用的是非磁性陶瓷材料,而铁氧体电感使用的是软磁铁氧体材料;
    从电感量范围来看,陶瓷体电感的范围一般为nH级,而铁氧体电感一般为uH级;
    从品质因素Q值来看,陶瓷体电感低频下Q值低,随着频率增大,Q值逐渐提高,Q值的峰值频率达到几百MHz以上,整个Q值频谱范围达到GHz级别;而铁氧体电感低频下Q值较高,但高Q值频段范围窄,一般低于几十MHz。
    从应用上看,陶瓷体电感一般用于GHz频段线路的谐振、滤波;而铁氧体电感则一般用于几十MHz以下频段的谐振、滤波,或者用于抑制低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