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编译模块的时候,出现下面这个莫名奇怪的错误,你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2020-03-25):
[root@qljt globalmem]# make -C /linux_kernel/linux-2.6.30/ M=/linux_drivers/06/globalmem/ modules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linux_kernel/linux-2.6.30'

CC [M]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o

In file included from include/linux/gfp.h:4,

from include/linux/kmod.h:22,

from include/linux/module.h:13,

    from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7:

    include/linux/mmzone.h:18:26: error: linux/bound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linux/mmzone.h:256:5: warning: "MAX_NR_ZONES" is not defin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include/linux/gfp.h:4,

from include/linux/kmod.h:22,

    from include/linux/module.h:13,

from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7:

include/linux/mmzone.h:290: error: 'MAX_NR_ZONES'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In file included from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11:

include/linux/mm.h:446:63: warning: "NR_PAGEFLAGS" is not defined

include/linux/mm.h:494:62: warning: "NR_PAGEFLAGS" is not defined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 In function 'globalmem_read':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89: warning: format '%d' expects type 'int', but argument 3 has type 'long unsigned int'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 In function 'globalmem_write':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c:118: warning: format '%d' expects type 'int', but argument 3 has type 'long unsigned int'

make[1]: *** [/linux_drivers/06/globalmem/globalmem.o] Error 1

    make: *** [_module_/linux_drivers/06/globalmem] Error 2

make: Leaving directory `/linux_kernel/linux-2.6.30

解决的办法:

    到你内核的根目录下执行

    #make zImage 或

    #make prepare

网友:
    答案这么简单啊

网友:
    linux编译还没有搞过,粗略一看一头雾水,看来要加大学习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