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不同的画图

楼主(2020-03-25):
排列图的绘制
绘图函数pareto

用pareto绘图程序:

    排列图

Y=[1 2 5 3.3 0.9 5.2];

    names={'一队' '二队' '三队' '四队' '五队' '六队'};

    X=[1 2 3 4 5 6];

subplot(211)

    pareto(Y,names)%x轴的下标标识为names

    title('排列图示例一')

subplot(212)

pareto(Y,X)

    title('排列图示例二')%x轴下标有x指定

    运行结果: (y轴左侧是标注累积曲线的 )

pareto(Y) labels each bar with its element index in Y and also plots a line displaying the cumulative sum of Y.

用stem,stem3绘制柄状图

用stem绘图程序:

二维柄状图

    y=linspace(0,2*pi,10)

    stem(cos(y),'fill','-.')%对离散图的末端进行了填充

    title('二维柄状图示例');

    运行结果:

阶梯图的绘制

    绘图函数stairs

    使用stairs指令,可画出阶梯图,其精神和柄状图相近,只是将目前资料点的高度向右水平画至下一点为止。

    用scatter,scatter3绘制散点图

散点图指令scatter3标志三维数据点,前三个输入宗量必须是同长的向量。

    用scatter绘图程序:

二维散点图

x=rand(1,100)*100;%绘制图标的x,y轴的坐标
    y=rand(1,100)*100;
    s=rand(1,100)*100;%绘制图标的大小
c=rand(1,100)*255;%绘制图标的颜色
subplot(2,1,1)
    scatter(x,y);%绘制具有默认大小与颜色的二维散点图
title('二维散点图指令scatter(x,y)');
    subplot(2,1,2)
scatter(x,y,s,c);%绘制由参数s、c定义的二维散点图
title('二维散点图指令scatter(x,y,s,c)');

    scatter(X,Y,S,C) displays colored circles at the locations specified by the vectors X and Y (which must be the same size).

S determines the area of each marker (specified in points^2). S can be a vector the same length as X and Y or a scalar. If S is a scalar, MATLAB draws all the markers the same size. If S is empty, the default size is used.

    C determines the color of each marker. When C is a vector the same length as X and Y, the values in C are linearly mapped to the colors in the current colormap. When C is a 1-by-3 matrix, it specifies the colors of the markers as RGB values. If you have 3 points in the scatter plot and wish to have the colors be indices into the colormap, C should be a 3-by-1 matrix. C can also be a color string (see ColorSpec for a list of color string specifiers).

    [x,y,z]=sphere(16);%获取球体的坐标
X=x(:);
Y=y(:);
    Z=z(:);%矩阵的转换
    S=floor((abs(Z)+1)*50);
    C=floor(abs(Z)*255);%定义图标大小和颜色与球体的纬度有关
scatter3(X,Y,Z,S,C,'filled')%绘制三维散点图,填充图标
    title('三维散点图:球体示例')

B = floor(A) rounds the elements of A to the nearest intege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A. For complex A, the imaginary and real parts are rounded independently.

用plotmatrix绘制矩阵的散点图

指令 plotmatrix 有两种基本调用方式:

(1)对于数据矩阵p*n 维的 X 和p*m 维的 Y ,调用格式 plotmatrix(X,Y) 将画出一个分割成m*n 个子散点图。其中第(i,j) 个子散点图是根据 Y 第i 列和 X 第j 列数据画出的。(2)对于数据矩阵 p*n维的 X ,调用格式 plotmatrix(X) 将画出分割成n*n 个子块的图。该图的对角块,画出的是 X 每列的数据的频数直方图;而其他子块是相应列构成的散点图。该指令可用来观察数据矩阵(或同一矩阵列向量)间的统计关系。

x=randn(50,3);
y=x*[-1 2 1;2 0 1;1 -2 3];%定义绘制矩阵值
plotmatrix(y,'*b')
title('绘制3×3散点图矩阵')

    plotmatrix(X,Y) scatter plots the columns of X against the columns of Y. If X is p-by-m and Y is p-by-n, plotmatrix produces an n-by-m matrix of axes.

    plotmatrix(X) is the same as plotmatrix(X,X), except that the diagonal is replaced by hist(X(:,i)).

    contour(Z):绘制矩阵Z的等高线图,其中Z为相对X-Y平面的高度,Z必须是至少2*2的矩阵且其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值。等高线的级数和各级等高线的数值是基于Z的最大和最小值之间自动选取的,X和Y的范围分别是[1:n]和[1:m], 其中[m,n] = size(Z)。

    contour(Z,n):绘制矩阵Z的n级等高线图
[C,h] = contour(...) returns a contour matrix, C, derived from the matrix returned by the low-level contourc function, and a handle, h, to a contourgroup object. clabel uses the contour matrix C to create the labels.

    [X,Y]=meshgrid(-2:.2:2,-2:.2:3);%表面网格函数
    Z=X.*exp(-X.^2-Y.^2);
    [C,h]=contour(X,Y,Z,10);%绘制轮廓线
clabel(C,h)%对轮廓线进行标注
    title('二维轮廓图示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