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探测器如何选型 离子式和光电型的区别

楼主(2020-03-25):
烟雾探测器的选型
1.根据火灾的特点选择探测器
<span]1.根据火灾的特点选择探测器
<span]①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产生人量的烟和少量热,很小或没有火焰辐射,应选用感烟探测器。
②火灾发展迅速,产生人量的热、烟和火焰辐射,可选用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其组合。
<span]②火灾发展迅速,产生人量的热、烟和火焰辐射,可选用感烟探测器、感温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其组合。
<span]③火灾发展迅速、有强烈的火焰辐射和少量烟和热,应选用火焰探测器。
④火灾形成特点不可预料,可进行模式识别试验,根据试验结果选择探测器。
<span]④火灾形成特点不可预料,可进行模式识别试验,根据试验结果选择探测器。
<span]2.根据安装场所环境特征选择探测器
①相对湿度长期大于95%,气流速度人于5m/s,有人量粉尘、水雾滞留,可能产生腐蚀性气体,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滞留,产生醇类、醚类、酮类等有机物质的场所,不宜选用离子感烟探测器。
<span]①相对湿度长期大于95%,气流速度人于5m/s,有人量粉尘、水雾滞留,可能产生腐蚀性气体,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滞留,产生醇类、醚类、酮类等有机物质的场所,不宜选用离子感烟探测器。
<span]②可能产生阴燃或者发生火灾不及早报警将造成重大损失的场所,不宜选用感温探测器;温度在0 °C以下的场所,不宜选用定温探测器;正常情况下温度变化大的场所,不宜选用差温探测器。
③有下列情形的场所,不宜选用火焰探测器:
<span]③有下列情形的场所,不宜选用火焰探测器:
<span]A、可能发生无焰火灾;
B、在火焰出现前有浓烟扩散:
<span]B、在火焰出现前有浓烟扩散:
<span]C、探测器的镜头易被污染;
D、探测器的“视线”易被遮挡;
<span]D、探测器的“视线”易被遮挡;
<span]E、探测器易被阳光或其他光源直接或间接照射:
F、在正常情况下,有明火作业以及x射线、弧光灯影响。
<span]F、在正常情况下,有明火作业以及x射线、弧光灯影响。
<span]3.根据房间的高度选择探测器
探测器的灵敏度选择,应跟据探测器的性能及使用场所,正常情况下(无火警时)系统没有误报警为准进行选择。目前,国内高层建筑中,大部分使用光电感温探测器,只有在个别场所,厨房、发电机房、车房及有气体灭火装置的场所才用感温探测器。只用“种探测器时,]探测器的灵敏度选择,应跟据探测器的性能及使用场所,正常情况下(无火警时)系统没有误报警为准进行选择。目前,国内高层建筑中,大部分使用光电感温探测器,只有在个别场所,厨房、发电机房、车房及有气体灭火装置的场所才用感温探测器。只用“种探测器时,]总之,探测器选择应根据实际环境情况选择合适的探测器,以达到及时、准确报警的目的。
离子式和光电式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光电型烟雾探测器,以及光电型烟雾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光电型烟雾探测器我们又称之为点型探测器,光电型烟雾探测器利用起火时产生的烟雾能够改变光的传播特性这一基本性质而研制的一种报警设备。光电型烟雾探测器里面有一个光学迷宫并且安装了红外对射管,当无烟时红外接收管接收不到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但是如果当有烟尘进入光学迷宫时,烟尘通过折射、反射,接收管接收到红外光,智能报警电路判断是否超过阈值,如果超过阈值就会发出警报。
<span]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光电型烟雾探测器,以及光电型烟雾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光电型烟雾探测器我们又称之为点型探测器,光电型烟雾探测器利用起火时产生的烟雾能够改变光的传播特性这一基本性质而研制的一种报警设备。光电型烟雾探测器里面有一个光学迷宫并且安装了红外对射管,当无烟时红外接收管接收不到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但是如果当有烟尘进入光学迷宫时,烟尘通过折射、反射,接收管接收到红外光,智能报警电路判断是否超过阈值,如果超过阈值就会发出警报。
<span]离子型烟雾探测器有一个电离室,电离室所用的放射元素--镅241(Am241),强度约0.8微居里左右,一般正常的状态下他是处于平衡状态的,但是如果有烟尘进入了电离室那么就会破坏这一平衡关系,当烟雾浓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就会发出报警。
离子型烟雾探测器对于那些微小的烟雾粒子的感应要灵敏一些,而光电型烟雾探测器恰恰相反,光电型烟雾探测器对于那些稍大的烟雾粒子的感应较灵敏,如果火灾产生的烟尘都是比较大的颗粒,那么采用光电型烟雾探测器比较好,而如果火灾产生的烟尘都是比较小的颗粒,那么采用离子型烟雾探测器比较好,所以到底是离子型烟雾探测器好还是光电型烟雾探测器好,这就需要根据你的需求而定了,而不能一概而论哪个好哪个不好了,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而论。

网友:
探测器的灵敏度选择,应跟据探测器的性能及使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