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tium Designer中添加3D模型

楼主(2020-03-25):
对于为给PCB添加3D模型,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绣花针的活,中看不中用。在我看来这也未必,特别是常用的3D模型能在网上下载的今天,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使你的PCB更加赏心悦目。除此之外,3D模型还有以下优点:

  • 优化元器件的布局
  • 检查元件焊盘设计是否合理
  • 为机构设计提供便利

试试胜于雄辩,先给出两组3D PCB预览与实际产品的对比图片:

图1. altium Designer中3D预览效果

图2. 实物拍摄图

图3. Altium Designer 3D 预览效果图

图4. 实物拍摄图

从上面的两组图片可以看出,3D效果还是蛮逼真的。下面讲解如何添加3D模型,这里以LQFP48,7×7mm,pitch 0.5mm的封装为例,假设你已把封装制作好。

Step 1. 从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网站下载3D模型(需先注册一个账号)

Step 2. 将下载的3D模型添加到PCB元件库中

Step 3. 在3D模式下(快捷键为数字3)调整角度和位置

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添加3D模型

网友:
    有模型可以有效防止器件干涉,限高的问题

网友:
    3D当然好,看起来也舒服,唯一不好的就是导致PCB文件变的很大很大,1M能搞定的,可能有了3D模型变成2M甚至更大。PCB文件小运行速度快,大了就慢。我们没有3D的PCB文件都有10几M,有了3D。想想都怕

网友:
    一直用3D导出到CREO中,很好用的,也是一直有升级新版本的冲动,就是3D性能越来越好,其实线路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我的也是在封装库里已经添加好了,用封装的时候自动就有3D模型,问题就是库很大,有时候加载会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