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键盘应用程序的开发

楼主(2020-03-25):
硬件电路分析

内核配置支持输入子系统及其键盘驱动

查看/dev/input/eventX是什么类型的事件,
cat /proc/bus/input/devices
I: Bus=0019 Vendor=0001 Product=0001 Version=0100
N: Name="gpio-keys"
P: Phys=gpio-keys/input0
S: Sysfs=/class/input/input0
U: Uniq=
H: Handlers=kbd event0
B: EV=3
B: KEY=180 0 0 40000800 1ec0 0 0 0

I: Bus=0013 Vendor=dead Product=beef Version=0101
N: Name="S3C TouchScreen"
P: Phys=input(ts)
S: Sysfs=/class/input/input1
U: Uniq=
H: Handlers=mouse0 event1
B: EV=b
B: KEY=400 0 0 0 0 0 0 0 0 0 0
B: ABS=1000003
在linux/input.h 中有input_event结构的定义,该结构定义了键盘的模拟数据,这个文件还定义了标准按键的编码等

struct input_event {
    struct timeval time;  //按键时间
    __u16 type; //类型,在下面有定义
    __u16 code; //要模拟成什么按键
    __s32 value;//是按下还是释放
};

code:事件的代码.
如果事件的类型代码是EV_KEY,该代码code为设备键盘代码.代码植0~127为键盘上的按键代码,0x110~0x116 为鼠标上按键代码,其中0x110(BTN_ LEFT)为鼠标左键,0x111(BTN_RIGHT)为鼠标右键,0x112(BTN_ MIDDLE)为鼠标中键.其它代码含义请参看include/linux/input.h文件.
如果事件的类型代码是EV_REL,code值表示轨迹的类型.如指示鼠标的X轴方向REL_X(代 码为0x00),指示鼠标的Y轴方向REL_Y(代码为0x01),指示鼠标中轮子方向REL_WHEEL(代码为0x08).
type:
#define EV_SYN            0x00
#define EV_KEY            0x01 //键盘
#define EV_REL            0x02 //相对坐标(轨迹球)
#define EV_ABS            0x03 //绝对坐标
#define EV_MSC            0x04 //其他
#define EV_SW            0x05
#define EV_LED            0x11 //LED
#define EV_SND            0x12//声音
#define EV_REP            0x14//repeat
#define EV_FF              0x15
#define EV_PWR            0x16
#define EV_FF_STATUS  0x17
#define EV_MAX            0x1f
#define EV_CNT            (EV_MAX+1)
value:
事件的值.如果事件 的类型代码是EV_KEY,当按键按下时值为1,松开时值为0;如果事件的类型代码是EV_ REL,value的正数值和负数值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方向的值.

对于键盘设备,也是采用Read方式打开设备文件,进而进行相应的操作。

6410开发板键盘的定义:

其中,键盘上的HOME与ESC标记反了,而其他正常,其方向键以此为:KEY_LEFT KEY_RIGHT KEY_UP KEY_DOWN KEY_REPLY,而Menu下的菜单分别为:KEY_MENU KEY_BACK KEY_SEND KEY_HOME KEY_END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nux/input.h>

int
main ()

  int keys_fd;
har ret[2];
  struct input_event t;

  keys_fd = open ("/dev/input/event0", O_RDONLY);
  if (keys_fd <= 0)
    {
      printf ("open /dev/input/event0 device error!\n");
      return 0;

hile (1)

      if (read (keys_fd, &t, sizeof (t)) == sizeof (t))

          if (t.type == EV_KEY)
            if (t.value == 0 || t.value == 1)

              printf ("key %d %s\n", t.code,
                      (t.value) ? "Pressed" : "Released");
          if(t.code==KEY_BACK)
              break;
        }
        }
    }
lose (keys_fd);

eturn 0;
}

程序中出现的问题:
keyboard.c: can't emulate rawmode for keycode 139
key 139 Released
keyboard.c: can't emulate rawmode for keycode 158
key 158 Pressed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过估计问题出在驱动程序对QTE的支持上,板载的键盘有几个按键对QT不支持。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其他的见解。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