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Matlab中求取矩阵的行数

楼主(2020-03-25):
我想写一个小程序,但是不知道怎样在Matlab中求取矩阵的行数?请高手指导

网友:
只要用size函数,就可以得到矩阵行数和列数
1.假设矩阵为A

[M,N]=size(A);%M为行数,N为列数
或者
M=size(A,1)%M为行数

网友:
M=size(A,1)
[M N]=size(A)

楼主也可以尝试一下写一个size函数的脚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