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里的return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3-25):
MATLAB里的return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的子程序结束之后不用,有的子程序结束要用,而有的子程序里的子函数也要用??

网友:
return主要是用在程序提前结束时候用的,如果你的程序执行到一个条件,下面不想在执行了,就可以使用return

网友:
return一般多用于函数
break一般多用于循环

网友:
在函数中遇见return;则直接从此函数中跳出,而break用于循环语句中--for,while,作用是跳出次循环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