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中要怎样改变d-code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 呢?

楼主(2020-03-25):
    我还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中要怎样改变d-code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
呢?

网友:
    单一D 码的改变:方法:Edit->Change->Dcode 然后按下右键,出现Change  窗口,输入D码即可. 改变同一类的D-code:方法:Tables->Apertures 出现 孔径表 窗口输入修改的数据(如:Shape、Size)OK退出后,相同D码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