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要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都显示呢?

楼主(2020-03-25):
    还有就是要怎样才能高亮的显示arc呢?能不能一下把所有的arc都显示呢?  ; N. ]4 I: T- K* ?) x

网友:
    因在同一个文件中ARC的D码也各有不同,只要选择当前要显示的D码,再 “H”键,这时所有相同的D码会高亮显示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怎样才能把一条线段从头到尾的选择呢?好比outline外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