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報錯信息

楼主(2020-03-25):
    DEK報錯信息

    序号故 障 现 象原 因处 理 方 法
    Board stop歪board stop滑块的挡片坏重新调整安装board stop挡块
    照不到MARK点档板片上下不灵活调整加油
    气管接头坏掉STOP不下降,更换气管接头.
    Mark尺寸不对输入正确的Mark点尺寸
    程式有误重做一个程式
    STENCIL和PCB上的Mark异常更换Stencil
    支撑Pin和托盘重新放置支撑Pin和托盘
    Reference Mark不正确校正Reference Mark点
    出现压力不够报警,印出来的浆很厚,检查托盘没有顶到位,而且TABLE上下时有异常的响声TABLE上升的(刹车)一根皮带磨损更换新的皮带
    MOTOR COMMS FAILURE ,CARD1 AXIS123 FATAC ERROR-REINITIALISE MACHINEZ axis brake 和 belt 坏更换刹车和皮带
    卡板报警出板SENSOR坏掉更换新的感应器并重新焊接
    PRINT CARRIGE ERRORmotor and brake are bad更换CARRIGE MOTOR和刹车.
    SYSTEM键没有作用System键坏1.更换System键. 2.把供应电源的开关长期啮合.
    印刷头升起不能降下电源箱接头松动把机器后面的电源箱的接头重新接紧
    system error(motor comms failure card2 axis123 fatal error-reinitailize machine关机重起后出现 Rail lifted error,check toding.TABLE感应器插头没插好将TABLE感应器插头插好.
    Card 0,axis 123 fatnl error .机器参数不稳定重新Load 机器参数.
    Motor comms failure card 1 axis123 fatal error--reinitialise machineSubsystem card坏Exchange the subsystem card.
    System error(motor comms failure card2 axis123 fatal error-reinitailise machine)}驱动卡电压不够.将5V电源从5.04V调到了5.2V.
    Vision Hardware error 1 fatal error-reinitialise machine所做程式出错在Dos模式里,找到Printer文件夹,再把Printer里面的Model程序文件名称删掉后重新启动机器,重新做一个程序。
    Vision locate error.相机皮带断更换一条新的皮带
    DEK有时出现: System Power Down(系统电源停止 )Vision camera X/Y motor的一根电源线的阻值不稳定更换Vision camera X/Y motor的电源线。
    紧急停止开关已被按下拔起所有紧急停止开关
    机器前盖或后盖被打开关好机器前后盖
    印刷头工作不正常检查Head是否已安全降下
    24V马达已经关闭合上24V电源开关
    检查M24DC模组中接线是否牢固可靠检查Brake是否有损坏
    Command timed out. CAMERA MOTOR DISABLECAMERA X MOTOR 电源&信号线坏。更换CAMERA X MOTOR 电源&信号线。
    CAMERA位置不正确,机器出现Camera Y或者是X Axis Error 报警CAMERA-Y右边的皮带断更换一新的皮带
    Camera Y&X轴无法归回原点1.检查Camera Y&X之动作是否顺畅
    2.检查Camera Y&X Home Sensor是否工作正常
    3.关机重启
    印浆偏位参数有误1.把Vision Height降低5MM,PCB厚度由1.0MM改 到1.6mm,使Camera能清晰照到Mark点.
    2.Calibrate vision and vision offset.
    钢网锁不紧电磁阀坏更换电磁阀
    head axis theta error not recognized during move absolute command head上挤胶的马达卡死不能转动head上挤胶的马达坏.更换马达.
    刹车离合器坏更换Rising Table的刹车离合器.
    马达碳刷接触不良清洁RISING TABLE马达四个碳刷.
    1. Rising Table Position Error Table上升错误 CB2 24伏开关跳闸重新合上开关.
    2. Command Timed Out(Rising Table)更换开关.
    Rising Table马达坏更换Rising Table马达
    Rising Table Sensor坏更换 Sensor
    M19模组的X7控制卡坏更换M19模组的控制卡X7
    Nextmove控制卡有问题更换Nextmove卡
    Front squeegee error: command timeout.前后刮刀马达电源线接触不良更换前后刮刀马达的电源线.
    没有擦网,死机擦网系统磁铁的高度不对重新调整磁铁的高度.
    Print medium low. Please replenish.参数有误Maint中的Consumable Action参数中,由Suspend设为Warn。
    DEK不进板和出现Belt motor cammond timeout.Input sensor,output sensor & Board stop sensor 的光强度不好。1.调整Board Stop Sensor的光强度。 2.调整Input Sensor和Output Sensor的光强度。
    Board Stuck In Rails( 板子卡在轨道上)板子可能在定位或印刷后卡在轨道上,无法送出轨道太宽或太窄,调整轨道至适当位置
    Command Timed Out (Belt Motors)不进板和出现1.检查输送皮带是否断裂
    2.检查board stop sensor 是否正常(灵敏度)
    输送皮带不动作 3.检查输送皮带马达是否动作并确认线路正常
    4.检查M19模组的控制卡X12是否异常
    机器停电开机后出现neumatic Power Down气压不正常1.检查气压来源的气压接头是否松動
    压力不够报警2.检查气压压力是否调整不当(4- 8Bar)
    Rail Lift Errot 轨道抬升错误 轨道抬升超过位置,有板子,工具或顶Pin在轨道下面 1.检查是否有顶Pin在轨道下
    2.检查顶起轨道之4根Adjuster是否高度不一致
    3.检查轨道举起的Sensor是否正常
    Front squeegee error: command timeout前/后刮刀无法到达上顶点(home 位置)1.检查前/后刮刀之上下动作是否顺畅
    2.检查刮刀皮带有无异常
    3.检查前后刮刀马达的电源信号线
    4.检查SqueegeeHome S/W铁片有无歪斜或折曲

网友:
    可以一一对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