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电巢直播间】《HyperLynxDRC高速pcb设计之SI分析第1期》——答疑

楼主(2020-03-25):
彭水飞老师
EDA365mentor xpedition 论坛特邀版主
原中兴通讯互连设计专家

10多年通讯设备PCB设计经验。在高速、高密度、数模混合电路等多类型PCB设计方面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在互连设计领域相关质量建设、效率提升及流程优化方面能力突出。曾获2010年度Mentor全球计算机PCB设计大赛金奖;2016年度IPC中国区PCB设计大赛冠军。

关于 3月21日彭老师当天直播的问题,老师已经帮大家一一解答,现在整理如下,如果还有别的疑问,可以跟帖留言哈,关于彭老师以及其他老师的课程回顾,可以下载电巢APP直接观看。

(扫码即可下载电巢APP)

问题一:介绍下目前这些仿真的优势和劣势
答:仿真是针对我们产品的某些性能做一些数据上的预判,来改进电路的性能。优势就是能够减少产品开发的迭代,节省成本。那么如果说劣势的话,我认为一个是仿真模型的准确性会导致判断的准确性,另外仿真相对测试也是有一定的误差。工具方面的优劣势可以参考问题9。

问题二:如何评价抗阻合适?
答:从信号完整性以及电源完整性的影响可以评价阻抗:
1)阻抗突变会引起电压信号的反射和失真,出现信号质量问题;
2)信号线之间的互耦电容和互耦电感形成的阻抗决定了耦合电流和电压的值;
3)串联阻抗的电阻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加大的损耗衰减,上升边被拉长;
4)PDN的阻抗对电源供电轨道影响较大;
5)返回路径的阻抗会影响产生共模电流的电压。
......
阻抗是连接物理设计和电气性能的桥梁,基于SI和PI方面的影响来评价和改善阻抗。

问题三:射频为什么控制50Ω?50Ω目的由来?
答: RF中通常选用50ohm作为标准有几方面的原因:
1)是功率容量,抗击穿电压与衰减之间的综合考虑;
2)机械美观上的考虑。
同时可以参考EDA365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问题四:阻抗越低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是35Ω?
答:低阻抗是针对PDN网络来讲的,关于阻抗可以参考EDA365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问题五:讲讲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答:可以参考参考EDA365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问题六:Sigrity仿真咋样?
答: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简单,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Sigrity挺好的。
总体来说Sigrity界面友好,仿真速度较快,精度还行。PI的功能做的不多,很适合用来做电源完整性分析,适合新人上手。

问题七:任意拐弯画的类似十度线,难道十度线不好?看仿真结果还不如90度拐弯?
答:10度线本身没有好坏,如果开销大或者成本大那就可以不选择,目前10度走线主要应用于改善玻纤效应。在我仿真的案例中,在一定频率下可能性能不如90度,但在某一范围内还是比90度要好一些。

问题八:HyperLynx仿真软件和HyperLynx DRC仿真软件有什么区别?
答:HyperLynx是Mentor仿真软件的总称,套件中包含三个软件,分别是HyperLynx SI PI Thermol(信号/电源/热仿真)/HyperLynx DRC(自动化电气验证工具)/HyperLynx Adv Solvers(高级电磁仿真工具),两者在概念和功能上有比较大的区别。

问题九:能讲述下几种仿真工具的优缺点以及如何选择?HyperLynx和allegro的交互性如何?
答:1)常用的几种仿真工具有HyperLynx、ADS、Sigrity、HFSS、siwave

    2)HyperLynx和Allegro交互非常方便

问题十:仿真入门选择哪种工具更好?/容易入门的仿真工具有哪些?
答:可以参考9中的仿真工具的优劣势比对,没有最好的仿真工具,只有比较适合自己的。“先入为主”影响比较大,可能先接触的工具就会给个人留下一定的好印象。另外可以根据产品的特点来选择仿真工具。容易入门的工具中推荐HyperLynx。

问题十一:对于大功率射频电路,走直角还是走圆角?
答:射频信号走线特别是大功率微带射频电路走线,因为线宽通常会比较大,如果走直角,拐角处的有效线宽会明显增大,阻抗不连续而引起反射。所以通常转角进行处理,主要为切角和圆角两种方法.。
(1) 切角适用于比较小的弯角.切角的适用频率可达 10GHz。

(2) 圆弧角的半径应足够大,一般来说,要保证:R>3W。

问题十二:AC电容邻层挖空,那第三层对应区域有必要覆铜吗?那可能会影响第三层布线,是不是第三层不覆铜影响也不大?
答:1)AC耦合电容相邻层挖空,通常参考平面的距离加大,阻抗就会变大,第三层是否要覆铜主要依据阻抗提升的情况来判断,如果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达到了预期的阻抗,则此时是需要铺铜的,如果还没有达到预期的阻抗,则可以考虑参考第四层或者依次类推。
2)挖空第二层必然对第三层布线有影响,一般建议PCB走线避开挖空区域,避免跨分割,影响信号质量。

如有疑问可跟帖回复

网友:
感谢彭老师的专业解答,期待下一期。

网友:
这个仿真工具比对太用心了,大赞

网友(2020-07-31):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2020-09-30):
    你好!超车计划的19课时 没声音 也没有 在17课时里面提到过。35课时下载的练习文件 用HYPERLYNX9.4打开不了 陆妹说要V2.7不知道是要下什么V2.7  能不能告诉一下软件全名称是什么。mentor 好多有xpedition ,pads,automatic

网友(2021-03-14):
直播课没有回看的地方啊? 下来电巢APP也找不到,提个意见:这种直播课能不能直接在贴子里面个回看的网页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