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射频通信接收机的设计

楼主(2020-03-25):
摘要:本文分析了一种应用于GSMR信号的接收机方案和部分实现。采用二次变频宽
中频接收机的技术,结构明了,实用性强。文中叙述了接收机总体方案的考虑和设计。并结
合实际硬件电路对该方案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二次变频宽中频接收机射频通信
中图法分类号: TM92
1引言
铁路GSMR信号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干扰,干扰信
号过大则会影响到有用信号的有效接收。因此有必要对干扰源进行定位,从而消除干扰。首
先需要接收机将GSMR信号和噪声接收下来,为实现噪声源的分析和定位提供硬件支持。
而由于传输路径上的损耗和多径效应,接收机接收的信号是微弱又变化的,并且干扰信号
强度往往远大于有用信号,因此接收机的主要指标是灵敏度和选择性。本文介绍了一种
GSMR频段的信号接收机方案,对其进行了分析并初步实现。本 文研究得到铁道部项目: .
‘GSMR信号干扰源的追踪’的资助。
2总体系统设计考虑
豆丁
众所周知,传统的“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工作流程如下:微弱的高频无线电信号必须通
过一级或几级的混频电路,才能去掉其它信道的干扰并获得足够的增益,最终完成解调,取
出所需的信息AOLO
为了 克服“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存在的镜像干扰和需要高Q值滤波器等缺陷,人们提出
了零中频接收机的概念。这种被称为直接变频(Direct-Conversion)或零中频(Zero-IF)的结构
存在以下优点: (1)中频频率为零,不存在镜像干扰问题: (2)信道选择在低频进行,可以很
方便地利用集成电路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
但是零中频接收机也存在着直流偏移和低频噪声等不易消除的障碍,于是又有人提出了
二次变频宽中频(Dual-Conversion with Wideband IF)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在第一次 变频时
将高频信号变到一个较高的中频上,第二次变频输出则是零中频。本文介绍的就是这种二次
变频宽中频接收机的结构。系统基本框图如图1所示。

网友:
    众所周知,传统的“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工作流程如下:微弱的高频无线电信号必须通  过一级或几级的混频电路,才能去掉其它信道的干扰并获得足够的增益,最终完成解调,取 出所需的信息AOLO 为了 克服“超外差式无线接收机存在的镜像干扰和需要高Q值滤波器等缺陷,人们提出 了零中频接收机的概念。这种被称为直接变频(Direct-Conversion)或零中频(Zero-IF)的结构存在以下优点: (1)中频频率为零,不存在镜像干扰问题: (2)信道选择在低频进行,可以很方便地利用集成电路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