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需要检查的?

楼主(2020-03-25):
    pcb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需要检查的?  J" u' |* v# Z1 t. O

网友:
    1,PCB板外形检查  PCB板尺寸是否与加工图纸相符   PCB板角倒角是否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PCB板尺寸标注是否完整无误  钻孔是PTH孔还是NPTH孔  孔径与孔号,孔中心坐标是否正确  2,拼版检查  确定拼版类型,是否阴阳拼版  拼版后是否加MARK点,DIP波峰焊的方向是否正确  拼版都的尺寸是否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拼版的方式方法是否影响生产工艺效率  3,开槽  开槽的尺寸确认  是否需作特殊要求处理,如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