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来操作fpc电路板的生产?

楼主(2020-03-25):
    FPC线路板的生产过程中会用到很多的作业工序,整理来说有以下三大类:机械操作、化学制作、高温作业。

怎样来操作fpc电路板的生产

1.机械操作
使用机械生产FPC线路板的步骤有:开料裁切、钻孔、激光切形等生产步骤。这些步骤由于机械的固定性,考验的是生产人员的使用机械的熟练度度和生产经验,一般在这些岗位的操作人员都是长久以来进行FPC线路板生产的人员。

2.化学制作
这个步骤中包含了:电镀、蚀刻、除胶、溶液清洗。电镀分为电镀导通孔和电镀金手指两部分,电镀通孔是为了使得多层板可以导通,而镀金是为了可以增强金手指的耐磨度,电镀金在金手指上的称为硬金一般用于排线上面(经常和连接器结合需要磨损能力强的),沉金主要是为了防氧化,两种表面处理虽然都是为了防止氧化和磨损,但是侧重点不一样。

    蚀刻是一种使用酸碱蚀刻线路的作业工序,此工序难点在于之后的蚀刻完成的废弃溶液处理,这些溶液中都含有重金属,不可以直接排放,需要进行的处理过程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在此不做重复讲述。除胶和清洗一般都是要使用等离子清洗或者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等离子清洗可以将衣物完全去除而且环保无污染,但是费用较高。超声波清洗的FPC线路板是由残留物质,这些残留物质可能导致后期的压合等程序出现问题,但胜在费用低廉。

3.高温作业
这一步骤包含了:压合、烘烤、焊接。相较于压合和烘烤的环境,焊接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小编说的是对作业人员),这些步骤都是按照流程制作的如:压合多长时间、温度多少、烘烤多长时间、多少度的高温。都是按照FPC线路板流程生产的。

网友:
    蚀刻是一种使用酸碱蚀刻线路的作业工序,此工序难点在于之后的蚀刻完成的废弃溶液处理,这些溶液中都含有重金属,不可以直接排放,需要进行的处理过程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在此不做重复讲述。除胶和清洗一般都是要使用等离子清洗或者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等离子清洗可以将衣物完全去除而且环保无污染,但是费用较高。超声波清洗的FPC线路板是由残留物质,这些残留物质可能导致后期的压合等程序出现问题,但胜在费用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