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视觉系统

楼主(2020-03-25):
SMT贴片机视觉系统是显着影响元件安装的第二个因素,机器需要知道电路板的准确位置并确定元件与板的位置才能保证自动组装的精度。成像通过使用视像系统完成。视像系统一般分为俯视、仰视、头部或激光对齐,视位置或摄像机的类型而定。广晟德贴片机这里分享一下。

                    多功能贴片机
一、俯视摄像机在电路板上搜寻目标(称作基准),以便在组装前将电路板置于正确位置;
二、仰视摄像机用于在固定位置检测元件,一般采用CCD技术,在安装之前,元件必须移过摄像机上方,以便做视像处理。粗看起来,好像有些耗时。但是,由于安装头必须移至送料器收集元件,如果摄像机安排在拾取位置(从送料处)和安装位置(板上)之间,视像的获取和处理便可在安装头移动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从而缩短贴装时间;
三、头部摄像机直接安装在贴片头上,一般采用Line-sensor技术,在拾取元件移位到指定位置的过程中完成对元件的检测,这种技术又称?quot;飞行对中技术",它可以大幅度提高贴装效率;
四、激光对齐是指从光源产生一适中的光束,照射在元件上,来测量元件投射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测量元件的尺寸、形状以及吸嘴中心轴的偏差。但对于有引脚的元件,如:SOIC、QFPHE和BGA则需要第三维的摄像机进行检测。这样每个元件的对中又需要增加数秒的时间。很显然,这对整个贴片机系统的速度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三种元件对中方式(CCD、line-sensor、激光)中,以CCD技术为最佳,目前的CCD硬件性能都具备相当的水平。在CCD硬件开发方面前些时候开发了“背光”(Back-Lighting)及"反射?quot;(Front-lighting)技术,以及可编程的照明控制,以更好应付各种不同元件贴装需要。

网友:
视像系统一般分为俯视、仰视、头部或激光对齐,视位置或摄像机的类型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