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目前想删除die,不想删除finger和wirebond,但是目前选中symbol就会选中finger,...

楼主(2020-03-25):
现目前想删除die,不想删除finger和wirebond,但是目前选中symbol就会选中finger,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这是封装设计问题,建议你去Sip版块问问,这里主要是PCB类的。

网友:
    先点击删除命令,find界面里面全选,但不要选择 bond wire和figner。
 另外一个option界面,  把symbol conductor到vias 5个全选。

    再去删除die就可以保留figner 和 wir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封装设计问题,建议你去Sip版块问问,这里主要是PCB类的。

    好的。好像有版主已经帮我移动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