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三种仿真模式的作用

楼主(2020-03-25):
    仿真小白,请教下大神们。siwave的三种仿真模式具体是什么作用,看的是板子的哪些点。对EMI整改有什么参考意义?

网友A:
    哪三种模式?

网友B:
    你要说明问的具体是啥,你是指求解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三种模式?

siwave的谐振,激励源和S参数三种仿真模式。我想知道这三种模式是看些什么?对EMI的优化有什么意义。比如说能看出串扰,地弹,辐射这些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明问的具体是啥,你是指求解方式吗

siwave的谐振,激励源和S参数三种仿真模式。我想知道这三种模式是看些什么?对EMI的优化有什么意义。比如说能看出串扰,地弹,辐射这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iwave的谐振,激励源和S参数三种仿真模式。我想知道这三种模式是看些什么?对EMI的优化有什么意义。比如 ...

    这个应该说siwave软体具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