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测定信号传输完整性的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0-03-25):
请教测定信号传输完整性的参数有哪些?

网友:
信号完整性 说白了就是保证信号从发射端到接收端的无损传输, 涉及 电磁学 电子通信 等知识。 通过信号完整性仿真来来指导PCB走线 信号互联 。特别是在高速PCB和IC设计中

信号完整性涉及的信号是低速电路板里面根部不会考虑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影响非常大的。 从传输线 反射 串扰 轨道塌陷 电源完整性等等

网友:
协议里的电路标准项都是要考虑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网友:
    弄本这方面的书看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