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程师具体职责是什么?

楼主(2020-03-25):
SMT工程师具体职责是什么?
想要了解下

网友:
一、故障诊断和维修
1、负责处理生产中出现的一般设备故障,负责设备故障诊断和维修,跟踪维修效果,并出维修报告;
2、对于重大设备故障及时反馈工程师带班主管并协助处理;
3 、协助工程主管处理现场发生的重大设备质量问题,协助并提交相关的处理报告和预防性措施,并推动预防性措施的实施;
4、故障备件的维修和再利用;
5、根据事后维修及预防维修相结合的设备管理制度,建立具体的SMT设备计划维修、状态维修、故障诊断等预防维护措施,并负责实施,降低设备备件损耗,保证设备完好。
二、设备调试
处理因故障引起的调试问题,如因软硬件故障引起的抛料率升高的问题 7主动去炉后查看直通率,去测试查看贴片不良,以便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三、现场日常工作

1、检查所有技术员、操作员的工作,指导开线,及时处理开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纠正不合理现象,保证生产线快速、有效的运作起来。
2、要求技术员对生产线进行检查,保证生产控制过程完整和规范;
3、指导技术员处理一般现场问题,对技术员的处理结果进行审核;
4、检查各线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对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5、巡查各线设备的抛料情况,及时督促技术员处理;
6、巡查各种规章制度在生产现场的执行情况,及时通报违规操作;
7、巡查各线产品的品质状况,督促技术员及时处理;
8、及时纠正操作员不规范操作,指导正确的操作方法;
9 经常提问,检查操作员是否有规范化的操作意识和控制要点;
10、根据每天的品质状况 、生产效率和抛料情况对设备状态进行综合分析;
11、支持SMT技术员与其它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