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用正常台车生产,换型生产一个样品用托盘料,换上专用的台车。打了几块板子后...

楼主(2020-03-25):
原本用正常台车生产,换型生产一个样品用托盘料,换上专用的台车。打了几块板子后设备报警数据匹配性错误。查看台车配置料站已经没有了,但是该模组贴装点还能看到。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元元件库匹配的问题,包装模式 替代料组等 轨道上有基板,也不会让换程式,还是要从DGS那边把程式问题处理好就行 已上线的程式报 数据匹配性错误 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难度系数只能算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