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asc总是提示camdevices.dat错误

楼主(2020-03-25):
    pads导出asc总是提示camdevices.dat错误
发现文件配置到setting,总是不能正常配置
重新打开选项的时候总是恢复到默认状态

楼主:
    之前卸载重新安装了一下 发现导出asc总提示 需要转换设备文件
打开错误 devices.dat
然后是无法访问 ..settings/camdevices.dat

楼主:
    发现点击cam输出也会出现错误

楼主:
    我在program下面的powerpcb.ini里面将cam指定到setting的路径下好像也不行?

楼主:
    只要一点cam 就弹出错误 退出

楼主:
    之前可能默认是安装到c盘 但是发现现在安装到d盘总报错
    清理注册表好像也不行

网友(2020-05-02):
    camdevices.dat 这个文件少了,其他电脑拷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