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MSO4104B示波器维修拆机案例

楼主(2020-03-25):
泰克MSO4104B示波器维修拆机案例

近期有客户送修一台MSO4104B,客户反馈仪器按键失灵,自检无法通过,自检采集报错,无法正常进入测试界面。根据客户描述故障现象,工程师拿到仪器后首先通电开机检测,正常通电后出现以下故障现象:
1、开机自检失败,

2、自检采集报错

3、SPC失败,阻抗正常。

4、CH3测试信号异常、有时有杂波

根据以上故障现象初步判断是采集板以及按键板有故障,下面着手拆机看看:
首先打开仪器后盖看看内部情况,看看图中仪器主板采集板各个组件上门落了厚厚一层灰:(仪器长时间暴露在不良好的环境中,久而久之就会积灰,这种情况也是仪器故障频发的一个导火索,因此定期也是要对仪器进行除尘的。)

接下来着重检查一下采集板和按键板:
经检测发现采集板ADC单元损坏,AD虚焊,按键板组件损坏,底下一排按键有时会窜键,需更换。

更换ADC单元,将虚焊部位处理后重新痛点开机,自检自校准OK。已修好

本次维修示波器经验总结,示波器属于精密仪器使用一定要注意,定期对示波器进行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器件存在隐患,及早解决,避免影响产品的研发进程。正确规范使用示波器,所有测试仪器故障中,硬件问题只占不到一成!更多的仪器故障是由于仪器缺少定期的体检和保养以及使用不当导致示波器性能异常从而需要进行维修或者调整。

以上有关仪器维修案例由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提供,更多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

网友:
    没拆过,大开眼界!

网友:
    感觉是湿尘引起的问题,示波器应该像车一样定期保养才对,不能只做下形式校验;

    测试工程师,应该具备基本的保养技巧,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