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要用20年,焊点可靠性如何保证?

楼主(2020-03-25):
如题

网友:
(1)
温度循环负载要尽可能小;
(2)
元器件要尽可能小:
(3)
热膨胀系数要匹配;
(4)
采用柔性引线;
(5)
尽量不要装配那些大而重的元件,通过柔
性引线进行电气连接;
(6)
通孔与引线的配合应紧密,但不要太紧;
(7)
印制板的装配应保证在板的水平方向能
自由移动,否则周期性的弯曲会破坏大元件的焊点;
(8)
焊点尺寸和形状要适当;
(9)
在单面板.上安装通孔元件,焊点要饱满;
(10) 焊料合金要达到最大的疲劳寿命。可以通
过优化两个特性:疲劳屈服点和蠕变阻抗,使焊料合金的疲劳寿
命达到最大值。
通过以.上分析,SMT焊点的质量与可靠性由以下因素决定:
(1)
良好的焊接工艺质量;
(2)
尽量不要对焊点、元件和印制板造成损坏;
(3)
操作中选择能够承受负载的材料和结构;
表面组装技术中,焊点的质量保证是最主要的。这涉及了方
方面面的问题,必须在质量管理上下功夫,使各种影响焊点质量
的因素尽减小,这样才能提供良好的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