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无法对齐栅格

楼主(2020-03-25):
orcad镜像后引脚不在栅格上,镜像之前器件在栅格上,镜像后就不在栅格上了,改了栅格大小也不行,求解

网友A:
这是画元件的时候没有选到snap to grid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画元件的时候没有选到snap to grid导致..

画元件的时候snap to grid要勾选

网友(2021-08-31):
跟建库有关系,更改一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