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 SI仿真怎么设置都没有波形,模型和S参数都设置好了,大神帮忙看看哪里设置...

楼主(2020-03-25):
System SI仿真怎么设置都没有波形和眼图,模型和S参数都设置好了,工程文件都设置好了,大神帮忙看看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只有一个ssix配置文件没法找出问题所在,要把整个仿真目录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ssix配置文件没法找出问题所在,要把整个仿真目录都发出来。

    整个个文件,IBIS模型,提取S参数的SPD文件都在里面,仿真出来波形都是一条直线
文件有点大,使用网盘共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fZIcrDJHQ3ZqPfsbAVnA
    提取码:bog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还有memorycontroller_copy1.ibs、memory_copy2.ibs两个模型文件没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memorycontroller_copy1.ibs、memory_copy2.ibs两个模型文件没给

加上IBIS mdoel

网友A:
    文件不对,要memorycontroller_copy1.ibs、memory_copy2.ibs两个模型文件,而不是处理之前的memorycontroller.ibs、memory.i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不对,要memorycontroller_copy1.ibs、memory_copy2.ibs两个模型文件,而不是处理之前的memorycontroll ...

    麻烦了版主

网友A:
    文件还是不对,没有设置信号分组,根本就不是我提示的文件名,你就不能按我的提示上传正确的文件吗?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还是不对,没有设置信号分组,根本就不是我提示的文件名,你就不能按我的提示上传正确的文件吗?浪费大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fZIcrDJHQ3ZqPfsbAVnA
    提取码:bogc
使用这个完整的整个文件压缩档,麻烦了

网友:
    都说了几遍了,文件不对,把4楼的文件又发一遍有意思吗?伺候不了了,自己慢慢琢磨去吧

网友(2020-05-06):
    这个情况应该是这样,我也遇到过,应该是S参数的问题,或许重新提取一下就好了?反正这个仿真时间挺久的,设置10分钟,提取几小时

网友(2020-06-18):
    遇到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先删掉中间的链路,直接把控制器和DDR接起来,设置不变,然后跑下,看看结果,如果结果是对的,说明模型和设置没问题,那就检查下板子和这两者的连接是否正确,以及S参数是否正常。挨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