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Altium Designer09解决局域网冲突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altium Designer破解

1.安装Altium Designer原程序。
2.运行AD9KeyGen,点击“打开模板”,加载ad9.ini,如想修改注册名,只需修改:TransactorName = sum

sum用你自己的名字替换,其它参数在单机版的情况下无需修改。
3.点击“生成协议”,保存生成的alf文件到Altium Designer的安装目录下。
4.将dxp.exe破解补丁复制-粘贴到Altium Designer的安装目录下替换原文件。
5.启动DXP程序,在DXP->My Account窗口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前面生成的alf文件,破解完成。或生成的key文件直接复制到 “C: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AltiumDesignerSummer09_Security” 文件夹下。
==============================================================================

关于局域网内冲突的问题解决如下:
使用AD9KeyGen.exe打开ad9.ini 修改参数
1) LicenseType=2 (1为有时间限期网络用户2147444857天,其他值为无限期用户)
2) ServerType=0 (0为单机用户,1为网络用户)
3) TransactorName=sum(将“Altium Fans”替换为你想要注册的用户名)
4) UserCount=3 (网络用户, 数值改为自己期望的用户数,如9999)
5) SerialNumber=1206080(如果你只有一台计算机,那么这个可以不用修改,如果有两台以上的计算机且连成局域网,那么请保证每个License文件中的SerialNumber=为不同的值)
这些都是破解的基本操作,这样改出来的ALF文件还是存在冲突的现象。
继续找到以下两个地方,更改后面对应的值
TID=26155
TransactorID=619550

用这个ALF文件肯定没错了
如果还有冲突显现,解决方法如下:
删除AD9安装目录中的ALF文件
删除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AltiumDesignerSummer09_Security(AD9的文件夹名字不同)中的ALF文件删除
之后打开AD9,加载刚生成的ALF文件

网友:
解决Altium Designer09解决局域网冲突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