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3-26):
电感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电感表测量的基本原理是恒流源法。由于运放及外围元件组成一定频率的交流恒流源,然后测量串联在这一恒流源电路中电感两端的电压,从而得出电感的感抗,即间接测出电感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