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图中图

楼主(2020-03-26):
有时为了在一个较大坐标轴上一个一个小图来说明局部方法的结果,可以调用axes函数实现这个要求。下面通过绘制 y=1/(t-3) 的曲线举例说明该函数的做法。程序如下:

%
clc;clear;

t=linspace(0,6,300);t1=linspace(2.8,3.2,300);

y=sin(1./(t-3));y1=sin(1./(t1-3));

plot(t,y);axis('equal');

axes('Position',[0.18,0.62,0.28,0.25]); % 生成子图
plot(t1,y1); % 绘制局部曲线图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步生成局部坐标系,此时用plot就是在那个局部坐标系作图

%但是如果在上一步生成坐标系之后,鼠标点了下外面的大坐标系,那么当前坐标系就切换到了外面的打坐标%系,而不是那个局部坐标系,这样plot(t1,y1)就画到外面的大坐标系中了
xlim([min(t1),max(t1)]); % 设置坐标轴范围
set(gcf,'Color','w');

生成简单的图中图,即在原图上选择放大区域,然后将该区域放大。但是这里不太“智能”,需要手动调所需放大的区域,手动箭头指向。

另一种较为自动的方式是,编程实现放大区域的选择,以及放大的图像展示

http://www.ilovematlab.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page=1

实现矩形区域的选择,并捕捉该区域的横纵标的范围。mmzoom创建一个缩放坐标轴。

++++++++++++++++++++++++++++++++++++++++++++++++++++++++++++++++++++++++++++++++++

把你要标注的曲线的句柄和字符串包含到legend中

figure(1);
h2=axes('position',[0 0 1 1]); % 获得句柄
axis(h2);     %返回 坐标轴范围               为什么要加上这句

x2=0:pi/50:2*pi;
y2=sin(x2);
h3=plot(x2,y2,'b-');
h1=axes('position',[0.3 0.2 0.4 0.4]);
axis(h1);
x1=0:pi/50:2*pi;
y1=cos(x1);
h4=plot(x1,y1,'r-');
hold on
h=[h3; h4];
str=['大图中的曲线';'小图中的曲线'];
legend(h,str);

++++++++++++++++++++++++++++++++++++++++++++++++++++++++++++++++++++++++++++++++++

clear
clc
close all
x=-2*pi:0.05*pi:2*pi;
y=sin(0.5*x).*cos(2*x);
fh=figure;
ah=axes('Parent',fh,'Layer','bottom','Position',[0.1 0.1 0.8 0.7],...
    'XLim',[-8 10],'YLim',[-1 1],'XColor','b','YColor','b',...
    'Box','on','XTick',[],'YTick',[]);
ahx=axes('Parent',fh,'Layer','top','Position',[0.1 0.1+0.5*0.7 0.8 eps],...
    'XLim',[-8 10],'LineWidth',2.5,'XColor','m','XAxisLocation','top',...
    'YColor','w','YTick',[]);
ahy=axes('Parent',fh,'Layer','top','Position',[0.1+0.8*8/18 0.1 eps 0.7],...
    'YLim',[-1 1],'LineWidth',2.5,'YColor','r',...
    'XColor','w','XTick',[]);
line('XData',x,'YData',y,'Parent',ah,'Color','g')
ahh=axes('Parent',fh,'Layer','top','Position',[0.68 0.12 0.2 0.2]);
set(fh,'CurrentAxes',ahh);
lh=ezplot(@(x)(sin(0.5*x).*cos(2*x)),[0.35 0.55]);
set(get(ahh,'Title'),'String','zoomed x:[0.35 0.55]','Color','b');
set(ahh,'XColor','b','YColor','b','Box','on','LineWidth',0.5,...
    'XTick',[0.45],'XTickLabel','0.45','YTick',[0.13],'YTickLabel','0.13',...
    'XGrid','on','YGrid','on')
set(get(ahh,'XLabel'),'String','')
set(get(ahh,'YLabel'),'String','')
set(lh,'LineStyle','--','Color','r')
set(get(ah,'Title'),'String','Handle-Graphics','FontSize',25,'Color','b')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