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进行PCB拼板操作

楼主(2020-03-26):
如何在altium Designer 进行PCB设计的拼板操作?下来就阐述一下在Altium Designer 进行PCB设计的拼板操作是如何进行的。
       一.下图是一张我们要作为范例的PCB图。尺寸是75.18mm x 30.23mm.待会我们要在一张新的PCB图里拼出2x2张的PCB阵列。

  二.使用File面板里的New from template的PCB Hoard Wizard向导建立一个尺寸为160mm x 65mm的矩形PCB,2层的信号层,无电游层,通孔。

  三.使用向导建立好的PCe如下。并保存到当前工程。

  四.执行Place\Embedded Board Array.在Embedded B0ard Array窗口中输入长、宽,一般这个参数梢微比板子的实际尺寸大一些,具体没有严格规定.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在板子上画一些标记,如V-CUT等。在PCB Document里调入要拼为阵列板的PCB文件;在Column Count输入纵向的PCB阵列数,在Row Count输入横向的PCB阵列数。

  五.设置好以上的参数后,点击OK,放置阵列板到代B图上,调整好位置刚好居中即可。并且重新定位PCB的原点到阵列板的原点上。

  六.下面我们进入层面颜色管理器,把Mechanical2改名为Route Culter Tool Layer,在这个层上绘制的线我们定义为要用铣刀铣穿PCB的走线:把Mechanical2改名为FabNotes,这个层上绘制的线我们定义为要在PCB上铣出V槽(V-GROOVE)的走线。

  七.在PCB阵列板一画出我们需要的Route Cutter Tool Layer走线和FabNozes走线,这些走线我们是要让做CAM图纸处理的人员明白我们具体的需求和意图。图中我们画的这些Route Culler Tool Layer走线和FabNotes走线是为了方便让PCB加工厂的CAM人员清楚我们的要加工的细节。具体以实际的沟通为准。下图是画好加工细节走线的阵列板。

  八.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PCB阵列板转换成GERBER图.具体的操作过程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要注意的是,把GERBER发给板厂后,还是需要和板厂的技术人员做好细节的沟通,避免因沟通失误而造成损失。
  好啦,今天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

网友A:
    补充一点。这种拼版方式默认是2层板,多层还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可以将中间层导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种拼版方式默认是2层板,多层还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可以将中间层导过去

请问一下,多层板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多层板如何设置

需要在层叠栈那里,增加多层,拼版后才会显示。层名称不一样都可以!应该是AD的bug

网友C:
    想问一下 mentor里面 的拼板 谁会呀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 mentor里面 的拼板 谁会呀

    去mentor板块搜下,或者就发个帖子

网友D:
    KEEP OUT LAYER信息丢失了,楼主有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EEP OUT LAYER信息丢失了,楼主有遇到吗?怎么解决?

AD17以上版本,KEEP OUTLAYER层不能作为板外形层用了。如果是AD16以下版本,如果用在Keep-Outlayer层也丢失,那就是这个线条的属性“Keepout”项不能打上勾。否则输出Gerber文件则会不输出这个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17以上版本,KEEP OUTLAYER层不能作为板外形层用了。如果是AD16以下版本,如果用在Keep-Outlayer层也丢 ...

    谢谢,我的外形在机械层,只是keep层丢的不清不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