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天线电缆的屏蔽接地对电磁辐射的影响分析

楼主(2020-03-26):
舰船用的天线一般都是同轴线馈电的单极天线,如鞭状天线 、杆天线等 。同轴线的芯线连接天线体 ,同轴线的外导体通过桅杆或船体与海水相连 ,船体及海水表面可以看成天线的另外一极。# }& _2 d* s2 R

网友:
通信 电台对弱 电设备产生 串扰 问题 的主要原 因是 由于同轴射 频 电缆 的电 磁辐射过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