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相关命令参考

楼主(2020-03-26):
开机命令

AT+CFUN=1,1          //此命令可以开启simcom模块的大部分功能,一般在初始化模块的时候都要写上;

AT&F                       //设置缺省制造商当前所有参数

测试网络情况

AT+CSQ         //+CSQ: 28,0         返回信号强度,10以上就可以

AT+CREG?         //+CREG: 0,1         测试网络注册情况,第二个参数为1或5就可以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测试运营商

电话

AT+CHFA=1     //0/1此命令用来切换两个音频通道

AT+CLIP=1           //来电显示

ATH                      //断开现有连接/挂断电话
ATA                      //接听电话
AT+VTS="dt"        //开启dtmf音

AT+CRSL=<n>      //响铃音量大小,范围是0~100,数值越小,则音量越轻;

AT+CLVL=<n>      //通话音量大小,范围是0~100,数值越小,则音量越轻;

AT+CMUT            //静音控制

ATD 10086;         //向外拨打电话

ATDL                   //重拨上次拨打的电话号码

短信

AT+CMGF=<n>            //选择短信格式  n=0 PDU模式  1-文本格式。

AT+CNMI=2,1,0,0,0    //表示接收到信息保存到卡片上。

//接收到信息时提示:+CMTI: "SM",3,需要使用 AT+CMGR=3 读。

AT+CNMI=2,2,0,0,0   //直接从模块读取短信息而不是利用模块从SIM //卡读取短信息

//接收到信息时提示:

+CMT: "+8613333333333",,"10/05/24,21:47:27+32"

fefeifei sld

at+cnmi=2,2,0,0,0

OK

(从结果上来看,接收到的短信内容处于前两个回车之间)

AT+CMGR=3               //读取第几条短信

其他

AT+CBAND=PGSM_MODE(900)/DCS_MODE(1800)/PCS_MODE(1900)/EGSM_DCS_MODE(900扩展)/GSM850_PCS_MODE(850) 出厂默认设置900/1800,自动切换。

ATE                             //设置回声模式

AT+ECHO                   //回音消除技术控制(ECHO CANCELLATION CONTROL)

GPRS

命令模式下:

AT+CIPMODE=0;                                  //必须是连接中断的时候进行设置

AT+CGDCONT=1,"IP","CMNET"              // Define PDP context, 定义PDP 上下文

OK

AT+CIPSTART="TCP","60.29.18.195","202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5

> 12345

SEND OK

AT+CIPCLOSE                    //关闭连接

CLOSE OK

AT+CIPSHUT

SHUT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IPSTART="TCP","60.29.18.195","202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6

> 123456

SEND OK

数据模式下

AT+CIPMODE=1

OK

AT+CIPCCFG=3,2,256,1

OK

AT&D1

OK

AT+CIPSTART="TCP","60.29.18.195","2020"

OK

CONNECT

……..

……..

+++               //切换时前后必须要有0.5S时间间隔无数据,每个+之间不超过20ms间隔,否则当作发送的数据处理

OK

ATO

注意事项:

1、  数据量大的时候,比如传输图片等,采用透明传输模式,要进行流量控制的话,可以传输1024字节/包,保证可以有时间进行切换到命令模式。

2、  命令模式传输数据最大1024字节/每包,建议最大为300-400字节/包。如果网络阻塞出现,最好是断开重新建立连接。可以设置为20S无响应,即重新连接。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