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网上网速度慢

楼主(2020-03-26):
    LTE实网上网速度慢,只能到几百Kbps,与理论值差距甚远。但是用白卡用仪器测没有题。NPT扫描、IQ噪声、灵敏度指标、WTR时钟、以及WTR port口输入都没有问题;

    最后发现PA thermal上电压异常(一般反馈回来的电压在0.9V左右),外加电压实网测试吞吐量正常。

    请问PA thermal上的电压影响实网吞吐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仅仅是温度异常?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异常,但也不一定,要多方考虑问题

网友:
    最好测一下温度检测异常时,终端的TRP/TIS和正常时的差异,如无异常,在扫下LCD ON desense
    和射频相关的,能怀疑的只有:温补起作用导致TRP/TIS恶化?(下载?上传?)
原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