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添加测试点出了问题

楼主(2020-03-26):
一添加测试点就报这个信息
Info: Required number of test points 0, are already placed for this net
但是,实际上测试点并没有添加进来。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没有设置要添加测试点网络的数量,要先设置一下。

网友A:
设置一下测试点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测试点数量

添加了数量果然可以。用了很久从来没有添加过数量。都是选中网络后直接放置。
不过还是谢谢大神!

网友:
    既然报那个问题就按照问题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