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matlab产生1到7的随机整数?用什么函数?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3-26):
怎样利用matlab产生1到7的随机整数?用什么函数?请大神指导  }" H# w! q2 O) M' f

网友:
R = unidrnd(N);%产生一个最大值为N的随机正整数R,R为1到N之间  另外,还有R = unidrnd(N,v); R = unidrnd(N,m,n);等函数,可看看帮助。

网友:
randint(1,7,[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