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8051F041单片机的直流电源电池管理系统的硬件设计

楼主(2020-03-26):
    变电站或电厂等操作电源中,直流电源是核心,而电池组在直流电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设置专
    门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是非常必要的。其基本作用是监控电池的工作状态、管理电池的工作情况,以便
    最大限度地利用电池的存储能力和延长循环使用寿命。
依靠在线监测蓄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合适的
电池单体
蓄电池管理装置使BMS具有防止蓄电池过电流
    电压测量
    放电(放电电流大于最大允许放电电流)、欠电压
    放电(放电过程中蓄电池电压低于截止电压)、过
单体电池
CAN接口
    电流充电(充电电流高于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
    电压输人
电池总电.

报警与信号
和过电压充电(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电压高于发泡

电压)的功能。这些限定值一般随着蓄电池类
    电池总电源流、电压

型、蓄电池样式、充放电电流、工作温度和蓄电池
    电池总电压侧暈电路
    人机接口
    老化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1]
    电池温度
本硬件系统主要是通过软件来实现对电池
测量电路
    组或电池单体的电量、电压温度等进行监测,并
    图1系统硬件设计框 图
    将检测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及出现异常情况能及
时报警。图1是系统硬件的设计框图。
1电池管理系统的总体结构
    为了便于测量,首先分别对单体电池电压进行测量,然后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测量总电流和总
    电压,并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点测量电池温度,再将测量到的数据输人到单片机里,最后与CANBUS通信。
    系统的硬件设计框图如图1所示。
2测量电路设计
    2.1
电池单体电压测量电路设计
本系统采用HCNR200光电耦合器作为隔离和数据采集系统之间的信号传递采样器件。电池单体的
    电压测量电路如图2所示。

网友:
    为了便于测量,首先分别对单体电池电压进行测量,然后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测量总电流和总 电压,并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点测量电池温度,再将测量到的数据输人到单片机里,最后与CAN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