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请问信号怎么通过电容然后放大?

楼主(2020-03-26):
    如图所示:
       放大原理有了解过,电容是通交流,阻直流,音频信号属于交流信号    但是音频输入端信号怎么通过C1到Ub点 使输出点放大的。有信号输入的时候,C1电容相当于充电,无信号输入是,C1电容放电,但是音频输入信号没有通过电容C1到Ub点,而且Ub点的电压低于+12V,即使有通过的,不被+12V流至Ub点的电压吞噬吗?

网友:
    电容器与电荷的知识相关,晶体管与电子的知识相关,电容器由于电荷的作用因此能使电路中的电荷变动从而在电阻上产生压降的变动,晶体管由于结构使电子的流动受控,因此,具有电流放大的特性,放大了的电流在电阻上或负载上产生压降或功率。而电荷电子都是物理实验验证的东西和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