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环境下演示符号计算

楼主(2020-03-26):
符号计算的特点:一,运算以推理解析的方式进行,因此不受计算误差积累问题困扰;二,符号计算,或给出完全正确的封闭解,或给出任意精度的数值解(当封闭解不存在时);三,符号计算指令的调用比较简单,经典教科书公式相近;四,计算所需时间较长,有时难以忍受。

5.1.1    符号对象的生成和使用
【例5.1.1-1】符号常数形成中的差异

a1=[1/3,pi/7,sqrt(5),pi+sqrt(5)]                  %   <1>

a2=sym([1/3,pi/7,sqrt(5),pi+sqrt(5)])         %   <2>

a3=sym([1/3,pi/7,sqrt(5),pi+sqrt(5)],'e') %   <3>

a4=sym('[1/3,pi/7,sqrt(5),pi+sqrt(5)]')       %   <4>

a24=a2-a4

a1 =

    0.3333    0.4488    2.2361    5.3777

a2 =

[                      1/3,                     pi/7,                  sqrt(5), 6054707603575008*2^(-50)]

a3 =

[               1/3-eps/12,          pi/7-13*eps/165,      sqrt(5)+137*eps/280, 6054707603575008*2^(-50)]

a4 =

[        1/3,       pi/7,    sqrt(5), pi+sqrt(5)]

a24 =

[                    0,                                         0,

                     0, 189209612611719/35184372088832-pi-5^(1/2)]

【例5.1.1-2】演示:几种输入下产生矩阵的异同。

a1=sym([1/3,0.2+sqrt(2),pi])               %   <1>

a2=sym('[1/3,0.2+sqrt(2),pi]')         %   <2>

a3=sym('[1/3  0.2+sqrt(2)  pi]')       %   <3>

a1_a2=a1-a2                                      %

a1 =

[                      1/3, 7269771597999872*2^(-52),                       pi]

a2 =

[         1/3, 0.2+sqrt(2),          pi]

a3 =

[         1/3, 0.2+sqrt(2),          pi]

a1_a2 =

[  0, 1.4142135623730951010657008737326-2^(1/2),                                         0]

【例5.1.1-3】把字符表达式转换为符号变量

y=sym('2*sin(x)*cos(x)')

y=simple(y)

y =

2*sin(x)*cos(x)

y =

sin(2*x)

【例5.1.1-4】用符号计算验证三角等式 。

syms fai1 fai2;y=simple(sin(fai1)*cos(fai2)-cos(fai1)*sin(fai2))

y =

sin(fai1-fai2)

【例5.1.1-5】求矩阵 的行列式值、逆和特征根

syms a11 a12 a21 a22;A=[a11,a12;a21,a22]

DA=det(A),IA=inv(A),EA=eig(A)

A =

[ a11, a12]

[ a21, a22]

DA =

a11*a22-a12*a21

IA =

[  a22/(a11*a22-a12*a21), -a12/(a11*a22-a12*a21)]

[ -a21/(a11*a22-a12*a21),  a11/(a11*a22-a12*a21)]

EA =

[ 1/2*a11+1/2*a22+1/2*(a11^2-2*a11*a22+a22^2+4*a12*a21)^(1/2)]

[ 1/2*a11+1/2*a22-1/2*(a11^2-2*a11*a22+a22^2+4*a12*a21)^(1/2)]

数据对象及其识别指令的使用。

(1)

clear,a=1;b=2;c=3;d=4;

Mn=[a,b;c,d]

Mc='[a,b;c,d]'

Ms=sym(Mc)

Mn =

     1     2

     3     4

Mc =

[a,b;c,d]

Ms =

[ a, b]

[ c, d]

(2)

SizeMn=size(Mn),SizEMC=size(Mc),SizeMs=size(Ms)

SizeMn =

     2     2

SizeMc =

     1     9

SizeMs =

     2     2

(3)

CMn=class(Mn),CMc=class(Mc),CMs=class(Ms)

CMn =

double

CMc =

char

CMs =

sym

对独立自由符号变量的自动辨认。

(1)

syms a b x X Y;k=sym('3');z=sym('c*sqrt(delta)+y*sin(theta)');

EXPR=a*z*X+(b*x^2+k)*Y;

(2)

findsym(EXPR)

ans =

X, Y, a, b, c, delta, theta, x, y

(3)

findsym(EXPR,1)

ans =

(4)

findsym(EXPR,2),findsym(EXPR,3)

ans =

x,y

ans =

x,y,theta

【例5.1.4-2】findsym确定自由变量是对整个矩阵进行的。

syms a b t u v x y;A=[a+b*x,sin(t)+u;x*exp(-t),log(y)+v]

findsym(A,1)

A =

[     a+b*x,  sin(t)+u]

[ x*exp(-t),  log(y)+v]

ans =

5.1.1    符号表达式的操作
【例5.2.1-1】按不同的方式合并同幂项。

EXPR=sym('(x^2+x*exp(-t)+1)*(x+exp(-t))');

expr1=collect(EXPR)

expr2=collect(EXPR,'exp(-t)')

expr1 =

x^3+2*exp(-t)*x^2+(1+exp(-t)^2)*x+exp(-t)

expr2 =

x*exp(-t)^2+(2*x^2+1)*exp(-t)+(x^2+1)*x

【例5.2.1-2】factor指令的使用

(1)

syms a x;f1=x^4-5*x^3+5*x^2+5*x-6;factor(f1)

ans =

(x-1)*(x-2)*(x-3)*(x+1)

(2)

f2=x^2-a^2;factor(f2)

ans =

(x-a)*(x+a)

(3)

factor(1025)

ans =

     5     5    41

【例5.2.1-3】对多项式进行嵌套型分解

clear;syms a x;f1=x^4-5*x^3+5*x^2+5*x-6;horner(f1)

ans =

-6+(5+(5+(-5+x)*x)*x)*x

用简单算例演示subs的置换规则。

(1)

syms a x;f=a*sin(x)+5;

(2)

f1=subs(f,'sin(x)',sym('y'))                                                     %<2>

f1 =

a*y+5

(3)

f2=subs(f,{a,x},{2,sym(pi/3)})                                               %<3>

f2 =

3^(1/2)+5

(4)

f3=subs(f,{a,x},{2,pi/3})                                                        %<4>

f3 =

    6.7321

(5)

f4=subs(subs(f,a,2),x,0:pi/6:pi)                                             %<5>

f4 =

    5.0000    6.0000    6.7321    7.0000    6.7321    6.0000    5.0000

(6)

f5=subs(f,{a,x},{0:6,0:pi/6:pi})                                             %<6>

f5 =

    5.0000    5.5000    6.7321    8.0000    8.4641    7.5000    5.0000

网友:
